[应用方案]
准备首次在产品上增加网口,新手该采取那种网络协议?

楼主(2023-02-07):
我所了解的比较简单的是Modbus TCP。请问还有什么协议比较适合?我司产品属于工业传感器行业,以前携带的通讯口为485,CAN。

网友A:
看你要和谁连接,对方协议是什么。
如果都是自己的,根据应用场景来选择,尽量选通用的并做好兼容性。
传感器用Modbus TCP我认为挺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和谁连接,对方协议是什么。
如果都是自己的,根据应用场景来选择,尽量选通用的并做好兼容性。
传感 ...

客户用的什么协议暂时不清楚。
以后应该是客户来匹配我们的协议。
所以想选用一个主流的、通用的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户用的什么协议暂时不清楚。
以后应该是客户来匹配我们的协议。
所以想选用一个主流的、通用的协议。 ...

可以考虑一下MQTT。

网友C:
有线还是无线?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用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MQTT。

MQTT实时性不太好。不需要连接公网。只是局域网内的组网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线还是无线?数据量不大的话可以用modbus

有线。数据量不是很大。对实时性、速度、可靠性有要求。

网友D:
楼上也有说Modbus TCP,用于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