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Link下载器的版本与Keil MDK的版本是否需要有什么匹配

楼主(2023-02-07):
最近从某宝上网购了一个J-Link OB下载器,PCB板上标注是V1.0,电脑安装的Keil MDK版本是 v5.34,J-Link OB下载器的驱动版本按商家提供的是v4.92,结果出现提示提示error cannot load driver JL2CM3.dll(试按网上所述的设置环境变量,无效)。
2023-02-07_Keil uVision5提示error cannot load driver
换了Keil MDK版本(如从官网下载的最新V5.38),或换了J-Link OB下载器的驱动版本,或者卸载J-Link OB下载器驱动等等,测试的结果,都无法让Keil MDK中的J-Link正常工作。
这是什么原因?另外,这款下载器是否支持升级?请用过的朋友谈一谈,谢谢!

网友A:
你换个低版本的Keil试试。

网友A:
感觉是JLink软件的锅,你换个低版本一些的。

网友B:
我的J-Flash V6.80可以正常使用J-Link OB。

网友C:
试着把Jlink的安装路径下的这个dll文件复制到Keil的相应目录下替换,如果还不行,再把Jlink.exe和JLinkARM.dll也替换掉试试。

楼主:
现在两台电脑都可以通过Keil下载了,处理方法是完全卸载Keil(原来安装三个板块C51,C251和MDK),但Keil只能使用5.34版本不能用最新的5.38(无法编译以前的老项目工程),并且还会提示:
有空再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