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 CDC 虚拟多串口

楼主(2023-02-08):
GD32F407 虚拟多串口各位有经验不?cdc_config_desc 配置后(配置成复合设备),windos 枚举不成功。是哪里配置不对么

网友A:
能虚拟多串口?

现在我试着端点3不好使,想不明白为啥,端点2是可以的。

网友B:
虚拟多个串口?这个挺有趣了,可以分享代码吗?

网友C:
USB虚拟成多串口??啥意思,是不是一个USB口一下子变成几个串口出来? 咱只玩过一个USB口虚拟成一个串口,要么是COM1或者COM2或者COM其他,反正只能出来一个,莫非可以一下子出来好几个???

网友D:
这个虚拟多串口有点意思,代码来一个?

网友E:
楼主玩的有点段位啊

网友F:
可以分享一下虚拟多串口的代码吗?

网友(2023-04-27):
可以分享一下吗?尝试很久了,一直没找到配置失败的原因   球球了   1433745436@qq.com

网友G:
usb cdc 就是虚拟串口吗

网友:
STM32的多串口优势

网友H:
使用USB一般要编写上位机驱程

网友I:
使用USB中的CDC类来虚拟串口

网友J:
GD32F407  USB如何配置多个CDC设备

网友K:
usbcdc可以双向通信吗

网友L:
usb cdc虚拟串口怎样可以不用占用一个中断端点

网友M:
能最多设置多少个虚拟串口呢?

3个没有问题

网友N:
多个虚拟串口?没搞过呀。

网友O:
多虚拟串口应该是实现不了吧,没见过有哪个单片机实现这个。

可以

网友P:
搞成功啦?分享一下经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