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PCB] 详解PCB的PASTE层和SOLDER层

楼主(2023-02-08):
<

#申请原创#
  在设计PCB之前,首先要知道PCB设计中的层叠关系,除了多层PCB有自己的内层(internal plane)以外,其他PCB设计层叠都有顶丝印层top overlay、底丝印层botto overlay、顶走线层top layer、底走线层bottom layer、顶阻焊层top solder、底阻焊层bottom solder、顶助焊层top paste、底助焊层bottom paste以及其他禁止布线层keep out layer和机械层mechanical等。其中,对于很多新手而言,对于其中的阻焊层solder以及助焊层比较难理解。

  阻焊层其实就是指PCB板子上要盖上绿油的部分;由于它是负片进行输出,所以实际上在PCB生产出来之后有solder 的部分实际效果并没有绿油,而没有放置solder的部分默认会盖上绿油。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是绿油、可以试黑色、白色、红色等,作用都是为了覆盖住PCB板及走线,防止损坏、短路及老化,因为绿色用的最多,所以一般叫绿油。

  再说一下助焊层 paste,其实就是焊锡层,这层在出gerber之后是用来做钢网用的,也就是贴片时用到的漏锡钢网。因为在将将SMD元件贴PCB板上之前,必须在SMD焊盘上先涂上锡膏,这个时候就必须先用钢网对PCB板进行漏锡,才能保证贴上元器件。但是在PCB元件封装设计时,往往都会在SMD元件焊盘的位置同时放上阻焊层solder及助焊层 paste,是不是就可以用阻焊层solder来进行开钢网呢,也不是的,因为一般的设计,阻焊层一般放置的要比助焊层大一点点,放置焊锡与绿油干涉,所以,该用到助焊层的地方还得用助焊层,不能相互替代。

  最后再说一下,关于PCB过孔是否盖绿油的问题,PCB过孔盖绿油好处有自己的好处,可以对PCB进行更好的绝缘处理,但是带来的坏处就是不便于后期维修及测试,如果在PCB板上单独放置了测试点,PCB板是可以做盖油处理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过孔盖油了不便于别人抄袭。
效果区别:

    PCB过孔在PCB中并不是按照solder进行绿油覆盖设置,双击过孔打开过孔属性界面,在右下角的solder mask expansios中  勾选force comple tenting on topforce comple tenting on bottom就可以实现在PCB生产的时候,PCB过孔盖油。另外也可以再PCB加工的时候在工艺要求中告诉板厂过孔需要盖油也是可以的。
具体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