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驱相关] SWM34S下载SimplLCD_RGB例程屏一亮一灭的,同时屏还呲呲响

楼主(2023-02-08):
SIM, CD, GB, LCD, LLC
下载SimplJPEG程序就正常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也不知道怎么上传视频

网友A:
您这个是分辨率多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是分辨率多少的呢

480*272 例程也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0*272 例程也是这个

您按照截图的方式进行修改看看

用这个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B:
滋滋响就有点危险了,滋滋响应该是电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滋滋响就有点危险了,滋滋响应该是电源的吧。

我感觉是屏的,我下载其它程序就不响了

网友C:
这个响声感觉市电容发出的(电流声)可能你设置的CLK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D:
应该是程序问题,毕竟JPEG得例程是正常运行的。

网友E:
RGB例程对应的屏幕不太对?

网友F:
本来以为是电源问题,但是另一个例程可以正常运行,所以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G:
楼主解决了吗?硬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H:
程序出问题响?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程序出问题响?不兼容?

例程里面 背光脚和RBG 数据脚配置冲突了

网友I:
就是按楼上发的图片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