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2633可以外接7.3728MHz的晶振吗?

楼主(2023-02-08):
为了产生准确的115200波特率。怎么配置?我看例程里都是接低频晶振的,要不就是16M的DCO频率,精度也不高也不能整除

网友A(2023-07-05):
主要是看MCU的最低接入晶振频率是多少?

网友B:
一般都按照官方的推荐接的,你要是修改晶振的话,改程序会很麻烦

网友C:
你可以看看他官方的原理图啊,有参考意义的

网友D:
DCO频率是什么意思?

网友E:
用一些常用的晶振,比如8M。16M这种,能好调整一些

网友F:
正常来说是可以接吧,但是得自己该程序

网友G:
没注意MSP430都用啥晶振,不过内置晶振也还行吧,很稳的

网友H:
最好还是找TI的技术咨询一下,看看换成7.3728晶振,怎么 改程序吧

网友I:
不知道能不能接,得看芯片的时钟树才行

网友J:
用原来的官方推荐吧,不然改起来很容易出错,还不好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