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变解码芯片AD2S1200使用

楼主(2023-02-08):
大佬,现在使用AD2S1200芯片时,给供5V模电和5V数电,并且CS拉低使能,EXC引脚会有正弦激励波形?

网友A(2023-07-05):
一般来说不应该的吧

网友B:
建议楼主看看手册,估计手册上能写是否会出现波形吧

网友C:
这EXC是啥功能的引脚啊?

网友D:
最好还是看看供电是否支持5V供电啊?

网友E:
你给供电是5V模电和数电?模电你咋供啊?

网友F:
数据手册上有相关说明没?建议多看看数据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