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 如何设置读保护

楼主(2023-02-08):
TM4C123 如何设置读保护  库提供的函数 FlashProtectSet(0x0,FlashExecuteOnly); FlashProtectSave();   只要保护,芯片就不工作了

有没有哪位使用过读保护,如何保护?

网友A: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 FlashProtectSave这个函数有问题,如要使用ROM_FlashProtectSave这个函数,需要调用内置的库函数。

网友B(2024-03-19):
TM4C123提供了几种不同的读保护级别,例如读/写保护和只读保护。您需要确定您需要的保护级别

网友C:
可以使用库函数FlashProtectSet来设置读保护,例如FlashProtectSet(0x0,FlashExecuteOnly);,这行代码表示将Flash区域设置为只执行模式。随后,您需要调用FlashProtectSave()函数来保存您的设置。

网友D:
需要在运行时解除读保护,可以通过设置FLASH_CTL寄存器的PROT_EN位为0来禁用读保护。然后,您可以使用JTAG或SWD调试器重新访问Flash存储器。

网友E:
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或启动代码中,使用编程语言(如C语言)编写相应的代码来配置Flash控制寄存器,设置读保护位的值。这可以通过将读保护位的值写入Flash控制寄存器的相应位来实现。具体的写入操作可能涉及使用特定的寄存器操作指令或API函数。

网友F:
使用代码访问 TI 专有的寄存器来启用读保护。
这通常涉及设置特定的位来锁定代码存储器区域。

网友G:
设置FLASH_CTL寄存器的相应位来启用读保护。具体来说,您需要设置FLASH_CTL寄存器的PROT_KEY位为0x55,然后设置PROT_EN位为1以启用读保护。

网友H:
对于微控制器的具体配置和操作,建议参考相关的硬件文档、技术手册或开发指南,以确保正确无误地进行设置。

网友I:
需要配置你的项目以使用读保护。在TivaWare中,这通常是通过配置文件MemoryMap.h来完成的。你需要确保读保护被启用。

网友J:
一旦启用了读保护,Flash区域将无法被读取,这将影响到正常的程序运行。

网友K:
可能需要将设置保存到非易失性存储器(如EEPROM或Flash)中,这样即使重启微控制器,设置也不会丢失。

网友L:
将读保护位设置为特定的值以启用或禁用读保护功能。通常,将位设置为1表示启用读保护,将位设置为0表示禁用读保护。

网友M:
可以使用库提供的函数FlashProtectSet(0x0, FlashExecuteOnly)来设置读保护。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保护模式,第二个参数是保护级别。在这个例子中,0x0表示不改变当前的保护模式,而FlashExecuteOnly表示只允许执行操作,不允许读取和写入。

网友L:
调用FlashProtectSave()函数来保存您对Flash控制寄存器的更改。这个函数确保您的设置被正确保存到Flash存储器中。

网友N:
直接操作Flash控制寄存器,通过编程这些寄存器,可以设置Flash存储器的扇区保护、读保护以及其他相关功能。

网友O:
在启用读保护之前,确保你的代码没有错误,因为一旦启用读保护,你就无法再对受保护的代码进行修改。
如果你的代码需要更新,你可能需要禁用读保护,更新代码,然后再次启用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