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烧写口复用的问题

楼主(2023-02-08):
先上图:
那两个SWDIO,SWCLK如果初始化成普通IO口,程序下进去。
当再下程序时,还能下的进去吗?谢谢!

网友A:
需要在上电后延时一些时间在进行复用使用,不然可能会出现后续无法下载的情况。这个地方使用需要注意这个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上电后延时一些时间在进行复用使用,不然可能会出现后续无法下载的情况。这个地方使用需要注意这个细 ...

谢谢

网友B:
如果复用成普通IO了,在运行过程中是不能烧了。

网友C:
曾经踩过这个坑的,不能一上电就切换成GPIO或外设口,否则下次无法下载了,开机几秒后再切换

@ayb_ice :是存在运气,运气不好搞一天毫无进展,唉
@一叶倾城wwq :动气好是可以的
我记得当时踩坑时,好像接上复位脚是可以下载的,不知道有没记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踩过这个坑的,不能一上电就切换成GPIO或外设口,否则下次无法下载了,开机几秒后再切换 ...

谢谢!

网友D:
被坑过。
后来程序这样先就没有问题。
int main(void)
{
......
HAL_Delay(10*1000);
HAL_GPIO_Init();
....
}
留出10s时间,足够下载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坑过。
后来程序这样先就没有问题。
int main(void)

太感谢了!

网友E:
看你这个原理图,只是复用的22引脚当串口,你可以把23引脚串联一个电阻上拉。程序上电后先判断23引脚的电平状态,如果是正常的上拉,就复用为串口,否则就不复用为串口。  需要烧程序就上电之前用镊子短接23引脚到GND,单片机运行后再拿开镊子。这样烧录口就没有被复用,就可以下载进去程序了。和延时复用相比,可以避开对系统启动时间有要求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这个原理图,只是复用的22引脚当串口,你可以把23引脚串联一个电阻上拉。程序上电后先判断23引脚的电平 ...

谢谢!

网友F:
这个被坑过吗?

网友G:
需要进行软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