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讨论] 结合W5500说一下网络通讯中的TCP与UDP

楼主(2023-02-08):
#申请原创#
  对于经典的OSI 参考模型将整个网络通信的功能划分为七层,从下到上依次为是物理层(PH)、数据链路层(DL)、网络层(N)、传输层(T)、会话层(S)、表示层(P)、应用层(A)。在TCP/IP协议中,将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合并为网络接口层,将应用层、表示层、会话层被并为应用层,所以被简化为了四层。

  网络传输层主要是管理端到端之间的通信连接,其中包括有UDP协议和TCP协议,他们都属于TCP/IP的核心。在我们做嵌入式物联网产品设计的时候,就会遇到选择TCP还是选择UDP的问题。实际上两种通信各有各的特点。
TCP是面向连接的设计,当TCP客户端与服务端需要进行通讯时,首先需要向服务器申请建立TCP连接,连接过程包含三次握手,成功后才可以进行数据交互传输,三次握手连接既可以防止已经由历史连接,也可以避免多次握手造成资源浪费。

  而UDP是不需要进行连接的,只需要绑定对方的IP地址和端口,就可以进行数据发发送与接收。正式由于两种通讯方式的不同,导致两种方式各有优劣势。TCP因为有连接的存在,所以可以保证数据的正确性和数据的顺序,但是因为首部格式中包含了关键要素的字节表达,如端口、序号、确认号、等导致TCP首部固定字节有20个字节。而UDP通讯因为没有连接,所以并不能保证数据的正确性与完整性,是一种不可靠的传输方式,但是其首部固定字节只有8个,源端口、目的端口、长度、检验和各占2个。所以UDP在数据传输方面有速度会更快,延迟更低,实时性更好特点。

  以W5500套接字0进行UDP通讯为例,先进**的IP等配置和套接字0端口等参数初始化。在打开UDP套接字后,可以直接通过判断状态寄存器来接收数据,同样可以通过sendto();函数进行指定remote_ipremote_port后就可以发送数据。
    while(1) {
        switch(getSn_SR(0)) {
        case SOCK_UDP:
            if(getSn_IR(0) & Sn_IR_RECV) {
                setSn_IR(0, Sn_IR_RECV);
            } else {
                sendto(0,buffer,50, remote_ip, remote_port);
            }
            break;
        case SOCK_CLOSED:
            close(0);
            IINCHIP_WRITE( Sn_DPORT0(0),(uint8)((5000& 0xff00) >> 8));
            IINCHIP_WRITE( Sn_DPORT1(0),(uint8)(5000 & 0x00ff));
            IINCHIP_WRITE(Sn_MR(0),Sn_MR_UDP|Sn_MR_MULTI);
            IINCHIP_WRITE( Sn_PORT0(0),(uint8)((5000 & 0xff00) >> 8));
            IINCHIP_WRITE( Sn_PORT1(0),(uint8)(5000 & 0x00ff));
            IINCHIP_WRITE( Sn_CR(0),Sn_CR_OPEN);
            while( IINCHIP_READ(Sn_CR(0))) ;
            break;
        }
    }

  如果是以套接字0进行TCP通讯,在打开套接字自后,首先需要采用connect();函数对于指定remote_ipremote_port进行连接,当状态寄存器为SOCK_ESTABLISHED之后才可以获取接收的数据或者是通过send();函数进行发送数据。并且如果收到服务端的断开请求,应该进行套接字的关闭以进行下一次的打开和重新连接。
    while(1) {
        switch(getSn_SR(0)) {
        case SOCK_INIT:
            connect(0, remote_ip,remote_port);
            break;
        case SOCK_ESTABLISHED:
            if(getSn_IR(0) & Sn_IR_CON) {
                setSn_IR(0, Sn_IR_CON);
            }
            len=getSn_RX_RSR(0);
            if(len>0) {
                recv(0,buffer,len);
                send(0,buffer,len);
            }
            break;
        case SOCK_CLOSE_WAIT:
            close(0);
            break;
        case SOCK_CLOSED:
            socket(0,Sn_MR_TCP,anyport++,Sn_MR_ND);
            break;
        }
    }

  当然至于产品中到底选择是用UDP还是TCP需要根据实际通讯需求进行选择,一般要求占用资源小,响应快、能够接收数据不可靠的通讯系统中可以采用UDP。在资源充足,又需要保证数据可靠性的场合,需要用到TCP,如HTTP FTP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