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耳机子两根线断了有没有正负

楼主(2023-02-08):
先上图:

耳机子两根线都断了,网上搜的说没有正负。还说要去掉漆。
两根线一根黄的,一根绿的,那根绿的是不是涂漆了,怎么去掉啊?谢谢!

网友A:
那叫漆包线,需要用刀片刮一刮,要不,不上锡的。
肯定有正负,直流供电,偏置在1/2Vcc处Swing.

网友B:
立体声耳机当然有正负。刀刮漆包线的漆。

网友C:
烙铁尖 漆包线上 蹭蹭 就脱漆了,
然后 焊上

有时候是高温漆,不一定蹭的掉

楼主:
谢谢各位!怎么判断正负呢?

网友D:
不分正负,焊上去就行了,不信你试一下,不管怎样接,都有声音(只要你不把两条搭在一起)

两个耳机头的都属于立体声,没有正负之分但是有相位之分,所以算是隐含有正负之分。两只耳机的接线相位(或者叫做正负)必须要相同,立体声效果才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分正负,焊上去就行了,不信你试一下,不管怎样接,都有声音(只要你不把两条搭在一起) ...

谢谢

他那是错误的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怎么判断正负呢?

两只耳机所接的线序要相同,保证其发声是两只耳机的相位相同即可,不分正负。

楼主:
我随便焊了一下,都有声音,可是因为有漆的缘故,一个很快又脱落了。只有一个耳机能发声,就这么凑活着听吧。

网友F:
不是直接扔么

网友G:
焊好后打个胶固定一下会耐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