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华大芯片休眠唤醒的问题

楼主(2023-02-08):
问题描述:使用的芯片是华大的keta,使用了低功耗功能,休眠之后进入的为掉电模式2,正常情况下设置引脚唤醒,也可以唤醒。但是在同组中设置唤醒引脚,会出现如下问题:PB5和PB6同时设置为唤醒源,上升沿唤醒。第一次使用PB5唤醒之后,保持PB5输入低电平,再次进入休眠状态,使用PB6就再也唤醒不了了。如果PB5保持的是高电平,则PB6唤醒正常。
请问各位技术大佬,这是什么原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需要设置什么,才能吸引大佬来吗?

做的很对,给自己顶贴才更有可能被看到,下面有大佬回帖啦!

网友A:
芯片型号是啥?

网友B:
感觉是你代码写错了,可能你唤醒后没有清除标志位。进掉电模式2,外部唤醒后貌似是不进中断服务程序的,而是直接复位重新跑代码。

网友C:
其中你说的 PB5 PB6 的高低电平对应到图中就是 WKUP1_1 和 WKUP1_2 的高或低了,然后再对照图中描述去看吧。
所以,照着图来看选用 下降沿 会比较好些。

楼主:
keta,帖子里面说了,全称是hc32F460ke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你代码写错了,可能你唤醒后没有清除标志位。进掉电模式2,外部唤醒后貌似是不进中断服务程序的,而 ...

您说的我知道,肯定是清楚了标志位的,因为如果没有清除就无法再次进入掉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中你说的 PB5 PB6 的高低电平对应到图中就是 WKUP1_1 和 WKUP1_2 的高或低了,然后再对照图中描述去看吧 ...

我也分析了这个图好久,如果按照这个图的与或关系,如果要设置同组4个引脚都工作,只能设置为下降沿咯?
对了,唤醒引脚我设置为了浮空输入,不是官网例子的上拉输入。

应该是同组的话只能设置一个唤醒 IO ,但是能够同时设置多个组之间的不同 IO。

网友D:
每次都重新初始化一下能保证正常 工作吗

网友E:
不可以分别设置为上升沿或者是下降沿吗

网友F:
唤醒之后的标志位不是自动清除的吗

网友G:
先别管其他三个引脚 我们就集中操作一个引脚看现象

网友H:
这四个引脚的逻辑好像是一样的 不能配置不同模式?

网友I:
感觉这种反向的边沿 应该是按照组来划分的

网友J:
那你检测PB5为低电平就不进入休眠呗。

网友K:
估计是硬件上检测的问题。

网友L:
唤醒内部检测的原因,看看楼上的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