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做了一个CH340N的板子,电脑一直识别不到USB设备

楼主(2023-02-08):
之前用过CH340, CH340E很多年了。CH340N是第一次用,就是看中它简单了,本来觉得焊接完成插上USB线就ok了,可是电脑设备管理器里一点反应也没有,连问号设备都没出现。测量CH340N的VCC是4.7V,V3是3.00V,TXD,RXD,RTS#是4.7V,D+,D-是0V。下面是原理图,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有问题?

CH340N电路图

CH340N电路图

网友A:
驱动安装没有啊

网友B:
是驱动的问题吗?

楼主:
安装驱动了。别的CH340 USB转串口插到这台电脑上就能识别。
而且即使没安装驱动也应该在设备管理器中识别到一个带问号的设备才对。

网友C:
D+,D-是0V。 这个肯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是0V。 这个肯定有问题.

也怀疑过这里。于是插上USB线,用万用表测量过D+,D-从芯片引脚到USB数据线Type-A口的联通性,是通的。然后就不知道怀疑哪里了。实在不行我再焊一块板子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怀疑过这里。于是插上USB线,用万用表测量过D+,D-从芯片引脚到USB数据线Type-A口的联通性,是通的。然 ...

测一下 dp dn是否短路吧

网友D:
VCC和V3都接3.3V才行,VBUS经过降压到3.3V就可以

网友E:
USB转串,尽量用使用晶振的。

@shell.albert :是集成了时钟。内部RC时钟,实测发现串口波特率偏差较大,所以我基本不用。
这片子集成时钟吧? 要不怎么工作?

网友F:
我用的也出现了这个情况,不同的是,一开始是正常的,用了一段时间,突然就识别不出了

网友G:
试试把电压的5V的二极管短接,5.1K的电阻拿掉试试

网友H:
把R40和R41拆掉试试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试过12,13楼的建议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又焊了一块,现象和第1块一模一样。
另外,我还把其中一块的供电改成3V了(让V3引脚和VCC连在一起)现象还是一样。莫非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I:
type c可能有问题。

网友I:
我用过。好用。不需要外部晶振!type c接口。仿真烧录stc芯片。我使用了3.3v ld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 dp dn是否短路吧

量了dp dn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好,CH340N和CH340E芯片仅部分IO脚功能差异,工作原理类似,均为业界内客户广泛使用的产品型号。
您提供 ...

谢谢WCH官方的回复。我也一直觉得CH340系列是很好很成熟的产品。现在我换了一家,又买了些CH340N,还在快递中。等换上看看,如果还不行再请原厂工程师支持一下。

楼主:
统一回复大家一下:应该是之前买的芯片有问题。新买的CH340N收到了,把之前焊的CH340N吹掉换上新的,插到PC上立马就识别到USB串口了。这么多年第一次买到不能用的芯片,浪费了我不少时间,发帖求助也浪费了大家时间,奸商太可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