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把底板和ES003板的OLED直接连起来不显示

楼主(2023-02-08):
我把底板和ES003板的OLED直接用杜邦线连起来不显示。
非得先摞上ES002板子,再把ES003板子插上才显示。
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EBS003 是可以直接配合RD8x3x使用的, 这点不用怀疑。  EBS003 直接插在RD8x3x上,为啥还要杜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EBS003 是可以直接配合RD8x3x使用的, 这点不用怀疑。  EBS003 直接插在RD8x3x上,为啥还要杜邦线?
...

你说的是有道理。原来我不知道ES003可以直接插在底板上。不过用杜邦线连应该也没问题,为什么不能显示呢?

楼主:
真奇怪,昨天晚上怎么都不显示,今天试了一下,又显示了,莫名其妙。

网友B:
我在其他测试板上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C:
很有可能是你用的杜邦线接触不好

网友D:
有可能是IO口驱动不足了。

网友E:
说明单片机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F:
官网提供的配套板子可以使用的。

网友G:
这个是iic没有接上拉电阻的吗?

网友H:
你使用的是哪个引脚呢?

网友I:
扩展板子是怎么设计的?参考一下。

网友J:
杜邦线有问题的吗?

楼主(2023-03-10):
现在好了,可能没接触好。

网友K(2024-03-04):
使用万用表检查直接连接时OLED的供电情况,看看电压和电平是否正确的。

网友L:
检查信号路径是否都正确连接

网友M:
如果可能,尝试手动初始化OLED或检查是否有必要的配置步骤被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