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DLT645协议与WINCC通过Modbus TCP/IP实现485通讯的方法

楼主(2023-02-08):
电表DLT645协议与WINCC通过Modbus TCP/IP实现485通讯的方法
该项目采用捷米特JM-MD-DLT网关,此网关提供4个485通讯接口,项目中每一个接口带了10块电表,用了2个接口
主要功能
网关可采集(DL/T698/645)设备数据
采集的数据可转换成(Modbus从站协议)转发
网关接口有232、485、网口、4G可选
可根据实际采集数据的个数选择相应的网关

  具体步骤:

1、打开捷米特网关JM-MD-DLT配置软件,设置为和PLC、PC同一网段下,同时设置好波特率等数据,然后通过交换机等设备实现三者互联(如下图):

2、打开网关JM-MD-DLT配置文件,在文件中输入电表号,分配每个数据地址,并将配置文件导入到网关。

中(如下图):

3、在WINCC中加入驱动器Modbus TCP/IP,建立与网关JM-MD-DLT的通讯连接,注意不要选择下面那个“转换字类型数据为16位数值”,如果选择最终显示结果不正确,是高低字节颠倒的问题(如下图):

4、建立变量,地址为网关JM-MD-DLT配置时所分配地址,然后就可以像PLC变量一样显示、归档等等(如下图):

以上就是此次项目的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