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继续请教官方例程中生产正弦波频率不正确问题

楼主(2023-02-09):
    依旧使用的是官方例程中的DoubleModeDMASineWave例子,确实能正常运行。我想给它改成其它频率的,并且定义了一组72个波形点,只改变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的值那么描点的频率也就会改变的吧。
    我想得到一个100K的频率,按说只要将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9就能得到一个100K的正弦但实际上只有50K,而我将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19出来的还是50K波形,这不正确呀?
相反我将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4和将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14,出来的都是66.6K的波形,请问下我这是哪里没明白造成的输出频率不对呢?
    然后输出的电压也不对,打点最低是1,最高是4095,但输出的电压范围是2.8V,最低是0.4V,最高是3.2V,基准电压端子直接插在电压VDD上,VDD实际电压是3.29V,为什么输出电压被吞了不是接近3.3V呢?而且还上下不对称?使用KArrayV144读DualSine12bit里面的值也没偏这么多呀?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楼主解决没有?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没有?帮顶一下。

自己水平太臭尚未入门,这个问题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