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串行flash模拟U盘,fatfs问题

楼主(2023-02-09):
遇到个奇怪的问题,用spi的flash模拟了U盘,pc读写都正常,在pc上创建好目录和文件,用mcu却是不能正常打开,fatfs挂载通过了,打开文件提示FR_NO_PATH,同样的文件拷贝到sd卡上就能正常打开,有哪位遇到过吗?

网友A:
这种现象多半就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B:
啥问题,解决方法怎样

网友C:
有没可能是路径得问题。

网友D:
最近也在搞文件系统,感觉问题挺多得。

楼主:
就是例子的文件偏移地址,还有扇区大小不一致导致的,如果是用外部flash改这两个地方就可以了;sd卡的正常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