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f103vet6程序中把晶振8M改为16M后程序无反应

楼主(2023-02-09):
求助大佬!,程序是vet6模拟IO驱动9488显示屏,更改了晶振8M到16M,改变了两处程序: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16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PLLSRC_HSE | RCC_CFGR_HPRE_DIV2 | RCC_CFGR_PLLMULL9);
下载后屏幕无反应,未更改之前正常可以显示东西。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3-03-15):
频率改了,那你改一下时序呗

网友B:
是不是你的MCU都没起来啊?

网友C:
你仿真跟踪一下,看你MCU运行是否正常

网友D:
这改的不对吧,16M你倍频系数还是9

网友E:
你这应该是MCU没起来导致的,你把倍频系数修改成4.5,你看有这个参数不

网友F:
我觉得你还是换成8M吧,比较靠谱

网友G:
你要保证主频是72不变才行,你这好像是变化了

网友H:
程序无反应就是你时钟配置的不对,你修改 一下才行

网友I:
你这主频换成8M呗,为啥要用16M的呀,哈哈

网友I:
主频变化了,也就是你现在超频了,但MCU没超起来,就这样了

网友J:
肯定还有地方要改,你还得改分频

网友K:
锁相环的参数也得改,要不屏幕通信协议的频率就不对。

网友L:
调试看看是MCU没起来还是屏幕没驱动起来。

网友M:
那倍频系数也要相应改一下啊

网友N:
超频了,但MCU没超起来

网友O:
时钟频率改一下

网友P(2023-07-06):
这改的不对吧,16M你倍频系数还是9?

网友Q:
频率变了倍频也要改吧

网友R:
16MHZ 肯定能用,干脆用cubemx来配置吧。

网友S:
倍频系数也要改的吧

网友T(2023-12-28):
硬件问题

网友U:
检查配置

网友V:
电源和复位电路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W:
锁相环的参数也需要更改,否则会导致屏幕通信协议的频率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