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求助FC-28使用起来值是如何变化的

楼主(2023-02-09):
我的程序已经在单片机烧录进去,但是FC-28在云平台显示值一直是100 不管怎么样一直不变

网友A:
比较好奇的是,FC-28是什么设备

网友B:
云平台刷新时间是多少?

网友C:
你可以看看你连接云平台的key都对不对

网友D:
按理来说,只要你连接上就会有数据变化的,这状态说明你没连接上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供电不足呢?导致无线连接失败

网友F:
这个烧录到单片机,那你的单片机支持无线功能吗?

网友G:
你是不是哪里没配置对啊,这状态根本没连接到云平台的啊

网友H:
有可能是你的网络不好,导致的

网友I:
你仿真调试一下吧,看看程序卡在了哪里

网友J:
不变是为啥呢?这个值代表什么?你要研究明白,也许这个值是个ADC,而你根本没有初始化这部分数据,也许就这样

网友K(2024-05-01):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L: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M: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N: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O: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P: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Q: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R: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S: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