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经验] 关于STM32CubeIDE无法正常启动GDB服务端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2-09):
有时,可能STM32CubeIDE会报错,如下图Failed to start GDB server。
而且点击Details也只能得知“ST-LINK初始化失败”,建议你检查线缆。
我看了一些CSDN文章再加上ST社区的内容,有以下几种可能:
1、线缆松了或者损坏,可以重新拔插一遍来排除这种问题
2、系统出错,重启即可恢复(一篇帖子里ST社区的外国开发者就是这么解决的),但是我这边的报错还是无法解决。
3、需要重启GDB服务端,在任务管理器里找ST的GDB任务,关闭它,再次进入IDE尝试。
4、需要重新安装GDB服务端,右键打开STM32CubeIDE的安装目录,找“STLinkServer”文件夹(GDB服务端修复文件存放地),右键"st-stlink-server.2.1.0-1.msi"打开设置,先“卸载”服务端,然后再次安装服务端。
5、端口那边有问题,重新安排一个端口,打开STM32CubeIDE的RUN的Run Configurations,然后点开"调试器(如果你是纯英文界面,那就不是这个名字,看图吧)",自行编写一个暂时不会被占用的端口号码,比如我写了一个65534。
然后向下滑动,使能串行线查看器,然后调整另一个端口号,如65535,然后关闭使能,最后点击APPLY
(必须点击“应用”,整个设置才会起效)
我这边问题通过换端口的方式解决了。
备注:1、各位也可以在ST官网查询他们的GDB数据手册,里面讲的很清楚,也讲了如何处理GDB报错的问题。
我截个图

网友A:
调试出问题挺常见的了,基本就是上面这些方法就能解决。

网友B:
有时候重启电脑也能解决类似的问题。

网友C:
这个端口号占用就很奇怪,为啥会被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