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大家现在是不是都换到 X IDE了?

楼主(2023-02-09):
最近又要搞这个18F的片子,被X IDE搞得有点烦,因为好几份代码是老的环境开发的,是不是大家都换到XC18了,问问还有有没有人是在用之前的那个 MCC18和老IDE的

网友A:
我现在已经再用 X ide了。老的软件也偶尔用一下。

感觉新老兼容性做得不好

网友B:
microchip的IDE有点不给力啊

网友C:
MPLAB X IDE那个版本用起来比较好上手

网友D:
mplab03 x ide 和mplab ide v.92哪个好

网友E:
MPLAB X IDE 低版本能打开高版本的吗?

网友F:
MPLAB X IDE 在做PIC单片机程序的时候能做仿真吗

网友G:
mplab x ide如何调出内存使用情况

网友H:
mplab x ide 和mplab ideV8.x什么区别?

网友I:
MPLAB X IDE好用吗

网友J:
MPLAB X IDE怎么烧写程序到单片机

网友K:
对的。x ide 有单独的编程软件 有开发环境 尤其是里面有个配置模块 可以直接生成个芯片的配置代码!代码管理也清晰 变量相同显示等

网友L:
习惯用Mplab IDE 8.5或以上

网友M:
如何在MPLAB03 X IDE中找到已安装的编译器

网友N:
MPLAB X IDE 中文资料好难找。

网友O:
还是使用的maplab的。

网友P:
MPLAB X IDE的应用教程比较少了。

网友Q:
MPLAB X对代码的优化程度如何?

网友R:
引用 网友Q:
MPLAB X对代码的优化程度如何?

X IDE只是开发环境,
XC 8 compiler才处理 代码是否优化的问题。。
至于代码优化程度, 跟代码编写风格也有关系, 另外编译器开不同的优化级别也有影响。

网友K(2023-06-10):
pic单片机一般用什么编译器好

网友S:
X IDE v3.55 是复制到源文件里具体哪一位置

网友T:
感觉不好用,还是用KEIL。

网友U:
用过keil或者其他IDE就差不多

网友V:
MPLAB X IDE v4.05 怎么设置电压

网友W:
X IDE 用起来比较好上手

网友R:
在 X IDE里面, 可以从老版本的IDE V8的项目自动识别生成X IDE下的项目的.

网友T:
表示不好用

网友X:
1、MPLAB X确实很咋的,速度很慢,软件超大,运**。
2、新的C编译器不仅收费,而且很贵,并且问题还很多。

MPLAB X+XC 编译器=灭绝人性的反人类设计。

网友Y:
这个所谓的MPLAB X IDE是我见过最垃圾的IDE,和ST, NXP, KEIL这些比差远了,总是特种莫名其妙的问题!甚至和他自家的microchip studio也差距甚远,为什么不能学学microchip studo?????

网友Z:
引用 网友Y:
这个所谓的MPLAB X IDE是我见过最垃圾的IDE,和ST, NXP, KEIL这些比差远了,总是特种莫名其妙的问题!甚至 ...

Studio……是要被砍掉的 Atmel 东西吧

微芯应该就是为了“去爱特梅尔化”才把自家 X IDE 喂成了消化不良的大月半子

网友Z:
引用 网友V:
MPLAB X IDE v4.05 怎么设置电压

有打开 项目面板 左边栏里的“扳手”?进到对应的工具页面:

网友Z:
引用 网友X:
1、MPLAB X确实很咋的,速度很慢,软件超大,运**。
2、新的C编译器不仅收费,而且很贵,并且问题还很多。
...

同时兼并 武当少林 是有难度的哈只能多多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