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八路红外循迹小车

楼主(2023-02-09):
STM32f103c8t6八路红外循迹小车
使用库函数制作,支持红外循迹,光电测速,直线判断,可以识别岔路口

网友A:
没问题的啊,现在STM32的性能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B:
你这个就是传感器堆叠呗

网友C:
现在很多智能小车都是支持这些功能的

网友D:
期待楼主的作品,直线判断有些难做的哦

网友E:
我记得有些做直线判断,还用到了电磁的方式实现的,这个比较高端

网友F:
如果要是新手的话,其实建议使用cubemx了,现在大家都在用cubemx,比较好配置

网友G:
八路的红外循迹啊,用的是外部中断触发的方式吗?

网友H:
看起来还不错呢,还可以加个显示屏之类的

网友I:
光电测速这个咋做啊?准不准确啊,测得的结果

网友J:
岔道口这块我想知道是咋做的?有图像识别之类的吗?

网友K(2024-05-01):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L: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M: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N: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O: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P: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Q: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R: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