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串口问题

楼主(2023-02-09):
GD32F470串口问题问题描述:串口接收到一帧数据后,关闭接收中断不接收数据,这个时候接收标志置位,接收标志置位的情况下单片机不会再接收后面的数据,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初始化该串口外设,该串口外设始终不会再接收数据了,只能整片单片机重启后才能恢复。
不知道是单片机本身的问题还是哪里设置不对。

            tyw  注

tyw
去下了啃

网友A:
为什么要关中断? 你关中断,不就丢数据了吗?
F470处理速度足够快,使用Double-Buffer来处理,一个接收,一个处理。

楼主:
二楼的兄弟,我还没看到有Double-Buffer,不知道文档哪里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