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2C显示屏乱码怎么办

楼主(2023-02-09):
救救,是LCD1602显示屏,朋友的显示屏也是这样的乱码。

网友A:
这显示的不是乱码吧。

网友B:
感觉像是滑动电阻没调好。

网友C:
这个用的是Arduino编写的代码?

网友D:
可能是对比度设置不对,3脚上的可变电阻需要仔细调节到合适位置。

网友E:
可能是滑动电阻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