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定义板子驱动W5500网口,无法收发数据如何处理?

楼主(2023-02-09):
我现在捣鼓新定义板子驱动SPI接口W5500网口,读写寄存器都成功了。
拼下位机也能拼通。可是无法收发数据。
我仿真了一下:
/******************************************************************************** 函数名  : Detect_Gateway* 描述    : 检查网关服务器* 输入    : 无* 输出    : 无* 返回值  : 成功返回TRUE(0xFF),失败返回FALSE(0x00)* 说明    : 无*******************************************************************************/unsigned char Detect_Gateway(void){        unsigned char ip_adde[4];        ip_adde[0]=IP_Addr[0]+1;        ip_adde[1]=IP_Addr[1]+1;        ip_adde[2]=IP_Addr[2]+1;        ip_adde[3]=IP_Addr[3]+1;        //检查网关及获取网关的物理地址        Write_W5500_SOCK_4Byte(0,Sn_DIPR,ip_adde);//向目的地址寄存器写入与本机IP不同的IP值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MR,MR_TCP);//设置socket为TCP模式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CR,OPEN);//打开Socket                Delay(50);//延时5ms                         if(Read_W5500_SOCK_1Byte(0,Sn_SR) != SOCK_INIT)//如果socket打开失败        {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CR,CLOSE);//打开不成功,关闭Socket                return FALSE;//返回FALSE(0x00)        }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CR,CONNECT);//设置Socket为Connect模式                                                        do        {                u8 j=0;                j=Read_W5500_SOCK_1Byte(0,Sn_IR);//读取Socket0中断标志寄存器                if(j!=0)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IR,j);                Delay(50);//延时5ms                 if((j&IR_TIMEOUT) == IR_TIMEOUT)                {                        return FALSE;                        }                else if(Read_W5500_SOCK_1Byte(0,Sn_DHAR) != 0xff)                {                        Write_W5500_SOCK_1Byte(0,Sn_CR,CLOSE);//关闭Socket                        return TRUE;                                                                        }        }while(1);}
发现老是超时,进入if((j&IR_TIMEOUT) == IR_TIMEOUT)
{
return FALSE;
}
返回FALSE。
请问高手,哪里出现了问题?谢谢!

网友A:
能整齐一些吗,这样不想看代码

网友B:
怎么像学我?

网友C:
这个单片机的速度有问题吗?

网友D:
w5500 spi速度太慢,会不会丢包

网友E:
收不到数据的吗?

网友F:
w5500 可以通过模拟spi来驱动吗

网友G:
w5500的spi速度时间是多少

网友H:
使用示波器测量一下信号的波形吧。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I:
是你的代码处理有问题吧。

网友J:
无法首发数据是什么问题?

网友K:
网上的资料有很多的,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L:
可以移植lwip吗?

网友M:
w5500有很多的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N:
这个代码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O(2024-03-05):
检查数据包格式是否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