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1系列SFC和SPI应用

楼主(2023-02-09):
针对具有 QSPI 功能的 SPI-NORFLASH,如需要使用 4 线数据为(4BIT)方式进行读操作,则需要将 QE 位使能,再开启 4BIT 的都操作指令后进行读取。如没有开启QE位,则用4BIT 进行读取的数据会有误,导致程序会判断 SPI-NORFLASH 的错误,如 ID,格式错误等。 部分型号 NORFLSH 的 QE 位是出厂固定为 1 的,不能进行写 0 操作,具体要查看 SPI-NORFLASH 的数据手册。

网友A:
spi接口可以刷bin接口文件吗

网友B:
spi每秒多少数据

网友C:
QSPI一旦启动传输,直到传输结束,传输过程都不需要CPU干预,极大的提高了传输效率。

网友B:
QSPI比SPI多了两条数据线

网友D:
SWM341的spi如何抗干扰

楼主:
9.375Mbit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M341的spi如何抗干扰

要尽量平行走线,地要多连接;然后CLK串电阻33R以下,再对地并电容22P左右

网友E:
spi怎么使用dma

网友F:
可以在外置的spi flash跑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在外置的spi flash跑程序吗

不能的

楼主:
您可以参照341系列的LIB库的SIMPLSPI_DMA的例程

网友G:
SPI与QSPI的异同是什么

网友H:
硬件和固件上都有所区别吗?

网友I:
qspi通信速度快一些吗?

网友J:
SWM341怎么用spi接口控制12864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