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打开工程提示Missing Device 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2-09):
有人知道吗,我有在pack安装的。

楼主:
编译是没问题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楼主:
pack里有安装。

网友A:
直接安装nulink 新版的驱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安装nulink 新版的驱动即可

多谢,之前不知道需要单独去下

网友B(2023-03-11):
1.首先确认已经安装了“.pack”。
2.Project菜单Manage菜单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
3.打开 Option for Target 在C/C++中添加路径:
C:\Keil_v5\ARM\Pack\ARM\CMSIS\4.2.0\CMSIS\Include

网友C:
在官网下载pack安装就行了。

网友D:
Missing Device 很明显的错误了。

网友E:
在pack instller按照需要的包。

网友F:
可能pack和keil版本不兼容的

网友G:
破...解不彻底,重新安装

网友H:
估计Keil没有装好吧。

网友I:
重新安装一下吧,估计环境有问题。

网友J:
没检测到Pack,看看魔术棒里面有没有吧。

网友K:
直接安装nulink 新版的驱动就行吗?

网友L(2023-05-09):
会不会是Keil没有装好

网友F:
device的pack已经安装了吗

网友M:
破.  解不彻底,重新安装

网友N:
keil版本问题导致的Device导入错误

网友O:
http://blog.csdn.net/ybhuangfugui/article/details/51647893

网友P:
重新下载遍试试吧

网友Q:
检查Pack Installer.

网友R:
更新MDK软件中的设备支持包

网友S:
建议参考MDK官方文档

网友T:
https://community.arm.com/support-forums/f/keil-forum/35387/missing-device-information-keil-stm32l0xx_dfp-1-6-0

网友U:
MDK工程配置文件中的设备选择不正确或者你的MDK软件缺失某些设备支持包。

网友V:
你的KEIL是for ARM版本的?

网友W:
更新服务,让你更新一下相关的包。

网友X:
根据KEIL网站上的说法,应该是在升级KEIL的时候没有输入序列号,或者这个序列号不支持当前版本的KEIL。

网友F:
打开工程后重新配置设备选项以确保选择的设备是正确的。

网友Y:
可能是版本问题

网友Z:
重新装一下pack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