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art通信

楼主(2023-02-09):
关于前面我发的新唐M483KG 开发板Uart0与pc端无法通信的帖子,经过我用示波器抓波形后,发现有波形变化,但是无法与电脑端任何一款串口调试助手,我怀疑是Nu-Link2-me有问题,所以我用了另一种方法实现了串口通信,就是把uart0的RXD和TXD引出连到其他的USB接口上,发现可以连接上串口助手并实现串口通信,后面在新唐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新唐**对于我的问题给了电话回复,说我可能连的是烧录口,说到主板的MCU_RX、MCU_TX引脚要连上才能通信,后面我自己仔细检查了后,发现Nu-Link2-me上有ICE_RX、ICE_TX这两个引脚,后面我把这四个口连上后,发现可以实现通信了,感谢客服**的答复

网友A:
可以多发发这种,让大家避坑检查错误

网友B:
当年踩过的坑都是后来者的经验。

网友C:
看来新唐的客服回复还挺及时有效的

网友D:
是不是有拨码开关切换

网友E:
分享避坑特别感谢,新唐的回复也很直接

网友F:
楼主的经验确实挺值得分享的

网友G:
宝贵的经验

网友H:
没太理解,就是说你线接错了是吧

网友I:
你这线接错了就是马虎啊,以后多看原理图,多实践就好了

网友J:
正常来说,他家的开发板都是有个拨码开关,是切换是否应用串口的

网友K:
我觉得属实是需要自己先找找原因,实在不行了,再问问FAE,毕竟问FAE,等他们回复还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自己都解决了

网友L:
串口通信还是比较简单的,可以通过仿真的形式看数据是否发送成功了

网友M:
用M4啊,这芯片是不是很强大啊?

网友N:
正常如果无法通信就是要考虑线接对了没有,还有就是电平匹配了没有

网友O:
以后调试最好是单独一个串口模块,这样不容易出错

网友P:
我之前还遇到过串口调试工具有问题的呢,不支持的编码格式,导致数据不一样,这才尴尬呢

网友Q:
正常来说串口就三根线就可以,RX,TX和GN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