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读取SD卡文件

楼主(2023-02-09):
求教,有没有大神做过msp430单片机用单片机读取SD卡中的图片,在TFTLCD屏上显示的程序,或者只要能读文件就行,下面就好说了。我用的板子是msp430f149,谢谢大家!!!

网友A:
msp430f149的例程,网上还是很多的,但是要注意找整套开发板的资料,这样系统,全面,不要找零碎的资料。

网友A:
宁波欣创电子的DM430-A型MSP430单片机开发板可以关注一下,资料很方便的下载,里面就有SD卡和TFTLCD的例程。

网友B:
MSP430貌似没有SD卡接口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SP430貌似没有SD卡接口吧

没有专用的接口,但是可以用SPI接口来驱动SD卡的。

网友C(2023-03-18):
需要移植FATFS操作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