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监测仪器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的ADC接口与DAC 接口

楼主(2023-02-09):
工程监测仪器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的ADC接口与DAC 接口

   VTN是多通道振弦、温度、模拟传感信号系列数据采集仪,可对32通道振弦频率、32通道热敏电阻或DS18B20温度传感器、32通道模拟量传感器(电流或电压)进行实时在线采集或全自动定时采集存储工作;预留一路可调电源输出为模拟传感器定时供电;程控多路DAC输出,可以用于将振弦频率信号实时转换为模拟信号输出。设备支持RS485数据接口(支持Modbus或自定义AABB简单通讯协议)可以直接接入测控系统(如PLC、无线数据传输设备等)。

ADC 接口
VTNXXX 提供有 16 路 12bits 和 4 路 16bits 通用模-数转换通道。当型号中包含有 T 后缀时,在出厂时已将 ADC 配置为 NTC 测量,反之并可通过软件配置每个通道的信号类型(电压或者电流)和计算参数。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的输入范围出厂时已固定(一般情况下为 0~4.982V 或者 0~20.48mA)。
警告:连接超出采集范围的电压或电流会导致通道永久性损坏,严重时设备无法使用。
注意:当定制了高精度 4 通道 16 位 ADC 时,会占用 DAC 的通道 1~4 端子,即: DAC 会由 16 通道变为 12通道。

DAC 接口
VTN4XX 提供 16 路(可选 8/10/12bits)模拟输出通道。 通过参数配置,可指定模拟输出通道是否可由指令控制(可编程),当模拟输出为不可编程时,各通道由设备内部控制,输出与振弦频率值呈正比的电压信号(即:将频率值转换为电压值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