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买的GD32F310F4P6TR的flash大小

楼主(2023-02-09):
立创上买的GD32F310F4P6TR,参数界面上写的flash大小为32K,但用STLINK读取只有16K,并且keil直接烧录程序也显示到0x08004000开始报警,到底这款型号的flash有多大?官网上GD32F310F4P6的flash只有16K,GD32F310F4P6TR是什么型号,官网也查不到?

网友A:
立创那个界面不准的,要以原厂手册为准啊,后缀TR应该是编带的意思吧

网友B:
GD32F310F4P6TR是卷带的意思  两者只是包装不同,F4的flash只有16KB,需要批量也可以咨询我,库存有货

网友C:
估计立创绑定的参数不正确吧。

网友D:
芯片命名规则只看F后面的前七位。

网友E:
16K,立创写的不对。

网友F:
型号中后面的F4P6,F表示TSSOP-20封装,4表示容量,计算方法为2的4次方,也就是16kB。但凡看过datasheet都知道这个命名规则。

网友G:
TR是芯片包装方式的代码

网友H:
参照原厂手册的吧,毕竟立创是卖货的

网友I:
GD32F310F4P6TR 第十位:4=16k;6=32k;8=64k;B=128k;C=256K;D=384K;E=512K;F=768K;G=1024K;I=2048K;K=3072K

GD全线代理,免费样品、开发板以及技术支持,18813671190,微信电话联系都可,qq技术沟通群可加。

网友J:
应该是立创上面写的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