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用TIM外部触发模式,去触发SPI_DMA传输

楼主(2023-02-09):
用在AD7767(ADC采集芯片)。这个芯片有个数据就绪引脚DRDY,DRDY为电平时,SPI可以读取AD7767数据。我原本用的是外部中断去检测DRDY引脚,在外部中断函数里触发SPI_DMA传输。但由于频率太高,进入外部中断太频繁。现在现在想改成把DRDY引脚接到TIM某个通道,用TIM外部触发模式,来触发SPI_DMA,请问这样行得通吗?如果不行,不用外部中断有什么好办法?

用的是STM32H743

网友A:
TIM?照样触发很频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网友B:
你可以在中断里面使能标志位,然后在主程序中去触发SPI_DMA。

网友C:
AD7767采集频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点评):
这芯片最高128k,不过我平常用到90k

网友D:
使用定时器的捕获引脚,触发DMA REQ

网友E:
如果每一次DRDY的就绪你都要去执行SPI,那无论用啥都频繁,你的方案就是这样,没办法,除非是触发几次DRDY才执行一次SPI。

网友F:
没问题。我用 F407 驱动一片 AD 和一片 DA 。AD采样速率可以到 200Ksps 。动用了三路 DMA 。

给你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我用 F407 驱动一片 AD 和一片 DA 。AD采样速率可以到 200Ksps 。动用了三路 DMA 。

给你个图。

兄弟你这个,我可以参看一下你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