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支持RGMII和RMII,在设备树应该如何配置?

楼主(2023-02-09):
在文件ma35d1.dtsi中原始配置默认的是千兆,即:phy-mode = "rgmii-id"
如需要修改,在对应的DTS文件中进行相应的配置,以ma35d1-som-256m.dts为例:
&gmac0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gmac0>;
};
没有重定义phy-mode,默认是1000M,如果要配置成100M,修改如下:
&gmac0 {
        status = "okay";
        phy-mode = "rmii";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gmac0>;
};

备注:
100M:
phy-mode = "rmii";

1000M:
phy-mode = "rgmii-id";

网友A(2023-07-21):
如何配置啊,我看你配置的挺好的啊

网友B:
这个一般得去修改底层了的

网友C:
这个设备树我一直玩不转,感觉很难配置

网友D:
其实要是配置好设备树,挺好的呢

网友E:
这个配置完事儿之后,就是千兆和百兆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