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2812焕彩灯

楼主(2023-02-09):
       最近做一个焕彩灯的项目,用于PS5的充电底座上,用内置WS2812的5050灯珠。用SPI+DMA的方式来WS2812,选择选是单片机是PY32F003,本来是想想用PY32F002(更便宜),不过002不带DMA,通讯时序有可能会被打断一下,导致灯亮的状态会有不断续的问题。SPI+DMA的例程,官网就能找到,适当调整一下SPI时钟即可,挺简单的
      后续再把红外遥控的功能移植上去,就完成了。
D:\

网友A:
资料是否可以上传一下,还有展示效果。

网友B:
这充电座看着有点大

网友C:
其实 PY32F002A 也带 DMA, 和 PY32F030是一样的
https://iosetting.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28692398

网友D:
挺不错的,属实是需要DMA的话,才能更加高效的去闪烁,哈哈,点灯也是需要“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 PY32F002A 也带 DMA, 和 PY32F030是一样的
https://iosetting.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28692 ...

是吗,我看规格书没写dma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座看着有点大

是的,一个底座有4个插槽

网友E(2023-09-24):
现在这个价格怎么样呢?

网友F:
多加点灯珠,做个时钟,库库滴

网友G(2023-11-29):
大佬,能不能给个源码学习学习,十分感谢 97012011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