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 NUC029芯片96位唯一标识符 ( UID )怎么读取出来?

楼主:
NUC029LAN芯片96位唯一标识符 ( UID )怎么读取出来?看数据手册没看到在哪里读取

网友A(2023-02-09):
看看库函数有没有

网友A:
或者参考其他系列。

网友A:
参考这个系列的例子看看。

网友B:
96 位的唯一设备标识符也可以以单字节/半字/字等不同方式读取,然后使用自定义算法连接起来。

网友C:
使用FMC有读取uid的命令

网友D:
参考其他的例子看看吧

网友E:
应该是有个地址的

网友F:
96位唯一标识符和128位唯一客户标识符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G:
这个标识符应该是存储在特定的地址里边的  直接读取就行吧

网友H:
这个96位的标识符可以用来做防伪吗 在官网可查吗

网友I:
请教一下 是不是型号不同 这个唯一标识符的存储地址就不一样呢

网友J:
不同厂家的标识符的位数是不同吗?这个有相关标准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不同厂家的标识符的位数是不同吗?这个有相关标准吗

感觉都是自己厂家规定的 位数也不是都是一样的

网友L:
参考一下其他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