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ntelligent Power Station

楼主(2023-02-09):
Application: This example code uses M480 GPIO pins to control the relay and MOSFET switches and the Enhance ADC (EADC) with peripheral hardware circuits to measure the AC power currents and USB DC currents that passing thru the enabled AC and USB sockets.
BSP Version: M480 Series BSP CMSIS V3.03.001
Hardware: The M487 Smart Power board but it needs to work with NuMaker-M487D board and DALI master and slave boards.
This example code utilizes the M487 Smart Power board (Ver. 1.1) as the following figure that based on the main controller M487 MCU to control the relay and MOSFET switches by some GPIO pins of MCU and measure the AC power currents and USB DC currents by the Enhance ADC (EADC) of MCU with peripheral hardware circuits.

The Intelligent Power Station hardware consists of three boards, M487 Smart Power board, NuMaker-M487D board and DALI master/slave boards.

You can download the sample code at https://www.nuvoton.com/resource-downlo ... 1130161919

网友A:
应用:该示例代码使用M480 GPIO引脚来控制继电器和MOSFET开关,并使用外围硬件电路的增强ADC (EADC)来测量通过启用的AC和USB插座的交流电源电流和USB直流电流。

BSP版本:M480系列CMSIS V3.03.001

硬件:M487智能电源板,但需要配合NuMaker-M487D板和DALI主备板。

本例代码采用M487智能电源板(版本1.1)如下图所示,以M487单片机为主控制器,通过单片机的一些GPIO引脚控制继电器和MOSFET开关,通过单片机的增强ADC (enhanced ADC)和外围硬件电路测量交流电源电流和USB直流电流。

智能电站硬件由M487 Smart Power板、NuMaker-M487D板和DALI主从板三部分组成。

网友B:
怎么感觉没头没尾呀

网友C:
480是不是取代451的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