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单片机,LD中配置P05管脚输出高,进入APP马上也...

楼主(2023-02-09):
新唐N76E003单片机,LD中配置P05管脚输出高,进入APP马上也配置输出高,可是在跳转过程中管脚还是会有个1ms的低电平状态,正常吗

网友A:
正常,你 跳转后的APP是不是有初始化这个管脚的代码?

网友B:
正常,说明这个IO的默认状态位电平输出。

网友C:
嗯,如果默认是低电平,那有可能的。

网友C:
如果这样你有个方法,添加一个反相器,就可以一直输出高电平了

网友D:
看默认状态,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E:
那有没有办法消除掉这个1毫秒的低电平呢

网友F:
可以一开始配置来更改它的默认状态吗

网友G:
我不能理解的是 之前已经配置过了 难道在我更改配置的过程中会回复原来的默认设置吗

网友H:
楼主是不是没有配置这引脚的模式 而只是让他输出高电平了啊

网友I:
有可能并没有对引脚进行配置 只是临时输出的高电平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你有个方法,添加一个反相器,就可以一直输出高电平了

这样做有点想当然了  如果是高电平的时候那岂不是要输出低电平了吗

网友K:
更改配置后会恢复默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