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C原理与操作及BigTao机框装机说明

楼主(2023-02-09):
一、FEC原理与操作
1.FEC 原理简介
前向纠错(英语:forward error correction,缩写FEC)或信道编码(英语:channel coding)是一种在单向通信系统中控制传输错误的技术,通过连同数据发送额外的信息进行错误恢复,以降低比特误码率。
信而泰V2-100G系列卡支持FEC功能。Renix的FEC指定的类型需与被测设备相连的端口相同。FEC类型包括:OFF(关闭FEC功能)、FS-FEC(Clause91) (100G)、FS-FEC(Clause74) (25G)、FS-FEC(Clause108) (25G)、FS-FEC(Consortium) (25G)。
说明:Renix默认是开启FEC功能的(可以手动关闭),实际测试中Renix需要和被测设备FEC类型的配置一致,否则可能不link。比如,被测设备没有开启FEC,则Renix也要关闭FEC功能。
2.Renix 软件的FEC 操作
打开Renix软件,连接机箱, 预约端口
编辑
编辑
关闭FEC
编辑
修改FEC
编辑

二、BigTao机框装机说明

1.使用方法
1.1制作ISO镜像

  • 下载镜像文件,Renix_3.0.6.iso及Renix_3.0.6.iso.md5;链接:https://eyun.baidu.com/s/3hsUL16c密码:7CXN
            辅助软件:MD5校验计算工具 和UltraISO如下:
  • 检查Renix_3.0.6.iso镜像文件是否完整。双击“MD5校验计算工具Hash_1.0.4”,在弹出的对话框里点击“浏览”,选择“Renix_3.0.6.iso”文件,点击“打开”;
校验进度完成后,打开Renix_3.0.6.md5文档,把校验的MD5值和Renix_3.0.6.md5对比,如果数值一样说明镜像文件完整,如果不一样说明镜像文件被破坏,则需要重新下载镜像文件;
编辑

  • 把U盘插在PC上,使用UltraISO软件打开Renix_3.0.6.iso镜像文件;
  • 选择菜单à “写入硬盘镜像”,在弹出的界面,点“写入”按钮,在弹出的 “警告!驱动器 (G:, 30 GB)SanDisk Ultra USB Device 上的所有数据将丢失!您确定继续操作吗?” 提示中选择“是”,然后等待其刻录成功,拔出U盘;
编辑
1.2安装系统

  • 在BigTao220 / BigTao6200网络测试仪机箱上插上已刻录好的U盘,键盘和显示器;
  • 开机,按“delete”键进入BIOS设置时间
设置U盘启动;
编辑
设置完成后保存配置并退出;
编辑

  • 在弹出的界面上,↑↓选择网络测试仪机箱类型,回车开始安装系统(全自动);
  • 安装完成后,会返回到以上界面,拔掉U盘,重启机箱即可;
2.注意事项

  • 重装系统之前,需要下载网络测试仪机箱的license,安装完成后再重新上传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