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450网络tcp长时间收发后网络ping不通

楼主(2023-02-09):
GD32+freeRTOS+LWIP, 板卡与上位机通过tcp进行数据收发交互,运行大概7、8天左右(出问题的时间比较稳定),网络出现问题。
系统一直进网络中断,DMA中断屏蔽寄存器0X101C(偏移地址,下同)值为0x0001 0040查询DMA状态寄存器0x1014的值为0x0868 0484。
此时,若将mac中断屏蔽寄存器0x003c的值置为0x28,则网络恢复正常。
又遇到同样问题的板油吗,这个问题是跟时间戳中断有关系吗,在中断状态寄存器也没有看到时间戳中断啊。

网友A:
多半是数据指针跑飞了

网友B:
7 8 天出问题?这时间倒是挺久的。

网友C:
是不是有内容没有释放?导致内存溢出了?

网友D:
正常了吗

楼主:
貌似跟msc中断有关系 这些中断有啥用 可以直接屏蔽吗

楼主:
昨天晚上又跑死了 没管他 今天上午来了一看 网络又能ping通了 重新把上位机数据跑起来 看看什么时候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可以大概五六天重启一次单片机。

现在保底的方案就是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7 8 天出问题?这时间倒是挺久的。

现在单片机发送数据的带宽是4M多,大概7、8天出问题了 ,另外一台设备发送数据带宽是600K ,跑了10天了,还在跑

网友F:
像是运行久后,内存溢出。

网友G:
内存溢出了?

网友H:
数据指针的问题?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应该是MSC中断问题  这个计数中断默认是打开的 不用的话就关了 或者发生中断的时候读一下msc状态寄存器清除这个中断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单片机发送数据的带宽是4M多,大概7、8天出问题了 ,另外一台设备发送数据带宽是600K ,跑了10天了, ...

我估计是你有动态内存没有释放。

网友I:
是不是应该定时发送心跳信号啊 如果不发送心跳信号的话  就不能保证连接的通畅

网友J:
楼主可以开辟一个小数组 记录当断开的时候的相关标识量进行判断

网友K:
我家里的路由器有时候还总出现这个问题呢  如果断电之后上电还能连上 我觉得就可以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像是运行久后,内存溢出。

为什么运行久了之后就会溢出呢 是数据处理的不好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像是运行久后,内存溢出。

可以通过软件监测数据量然后自行清除冗余数据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是你有动态内存没有释放。

其实理论上来说应该就是自动释放了 但是就是做不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单片机发送数据的带宽是4M多,大概7、8天出问题了 ,另外一台设备发送数据带宽是600K ,跑了10天了, ...

估计就想内存没有释放,时间久了出的问题。看看是不是接收端的数组没有释放。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我家里的路由器有时候还总出现这个问题呢  如果断电之后上电还能连上 我觉得就可以用 ...

有同感,啥问题没出,重启啥事也没了

网友E(2023-06-08):
引用 网友N:
其实理论上来说应该就是自动释放了 但是就是做不到呢

自动释放?C里面动态申请的内存是不会自动释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