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式升压直流电源带载能力求解

楼主(2023-02-09):
推挽升压式电路,原边采取4节12V电池作为电源,副边输出700V直流电压,生成的直流高压作为逆变器的母线电压 母线疑问如下:1.变压器对带载的影响?
  1.1变压器哪些因素可以影响其输出,变压器的磁路材料以及绕组的线径?
2.输出电容对母线电压的影响
   2.1同样容值的电容其ESR不同会不会对升压输出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有影响?
3.整流桥后面LC滤波电路L大小以及L的R的大小对输出直流电压的影响?
  综合上述两种问题,主要想知道变压器和输出电感和电容对推挽生成的700V高压影响?即影响其带载时输出偏低等
可以理解是这样的 推挽升压电压输出给整流桥时 原边影响带载能力是变压器 副边是滤波电感和电容 这些分别会对直流输出有什么影响?
个人理解带载的时候 负载拉电流这样造成电容放电 电容放电放的多的话电压下降就明显 即使占空比接近50% 请问推挽怎么保持母线电压不下降或者下降的不明显 哪些因素影响推挽的电压
谢谢!

网友A:
讲解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