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数据手册与XHCode设置不一样,听谁的。

楼主(2023-02-10):
前天在PCB布板,选用HC32F460-LQFP48芯片,
然后发现HC32F460数据手册上,没有发现LQFP-48上有USART1的RX和TX引脚,它与XHCode上的设置不一样。
HC32F460-LQFP48芯片,到底能不能用USART1_TX\RX?

楼主:
HC32F460数据手册上,显示LQFP-48封装的芯片,没有留出USART_TX管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HC32F460数据手册上,显示LQFP-48封装的芯片,没有留出USART_TX管脚。

都没有问题,手册上的 Func_Grp1 里面的的 Func33 和 Func32 其实就表示 PA0/PA1 的 USART1 数字功能对应的功能号,你理解成就是 ST 的引脚复用功能号即可。

网友B:
这两个管脚是有Func_Grp2功能的
看下面的表,可以分配对应的功能

网友C:
就像楼上所说,数据手册上面是有的,华大的引脚分配更加灵活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