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两个程序如何合并

楼主(2023-02-10):
HT, 11
我有一个循迹避障的程序和一个DHT11检测并显示的程序,怎么把他们合并

网友A:
正常合并就好了啊

网友B:
这个简单的,你可以梳理一下它俩的逻辑和关系,到时候移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C:
你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比较复杂的项目工程源码的呀

网友D:
这俩好像都不冲突,直接移植到你的程序里就好了

网友E:
网上是有相关demo的吧,参考一下如何移植呗

网友F:
程序看懂了不就可以合并了嘛

网友G:
简单的很啊,就把DHT11的程序移植到循迹的程序上就好了

网友H:
你先让两个程序都能正常运行,到时候在研究如何移植,移植也简单,把一个程序,复制到另一个工程里就好了

网友I:
你看看教程吧,这个一句半句的讲不清楚的呀

网友J:
你移植之前啊,要看你的MCU是否有这么大的程序空间了哦

网友K:
合并就正常合并呗,主程序保留一个,剩下的就是移植了

网友L(2024-05-01):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M: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N: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O: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P: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Q: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R: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S: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