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分享一个好用的串口助手

楼主:
做串口芯片的公司出的,肯定差不了。

网友A(2023-02-10):
感谢分享,应该特别适合用CH340的串口芯片。

网友B:
可以自动识别校验什么的吗

网友C:
哈哈 我喜欢用同时可以发送接收还能监控的

网友D:
看界面功能还是很全的 不知道支持不支持自定义波特率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应该特别适合用CH340的串口芯片。

看您的回复我是想问一下  这种上位机的串口工具还能区分出来是否特别适合某型号的芯片吗

网友F:
不知道能不能显示时间戳呢?保存的是什么格式的文件呀

网友G:
都可以在哪些系统下运行呀 支持win10系统吗

网友H:
非常不错 实时保存的功能很贴心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设置一下就是分文件大小来保存 否则的话 保存到一个文件里过大就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