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串口

楼主(2023-02-10):
同时初始化串口2和串口3并开接收中断,向串口3发送数据为啥串口2产生中断并接收数据,翻过来,向串口2发送数据,串口3不会

网友A:
先单独调试其中一个。

楼主:
CPU串口没问题,“那种灰色2.54mm间距并口线的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将RS-232和RS-485线挨在一起,用RS-232会直接影响RS-485,232那边收发的啥数据,485那边居然能收到相同的数据

网友B:
你这个问题挺奇怪的,是不是线连接错了?

楼主:
已经测试过了,不要使用那种并口线,用单根的线只连接RS-232,收发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C:
原来是线种选择错了

网友D:
就是线的问题,选错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E:
可以先调试串口2,然后慢慢加入串口3来找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过了,不要使用那种并口线,用单根的线只连接RS-232,收发没有任何影响 ...

rs232通讯最少需要三根线呀 怎么能只需要一根线呢

网友G:
这两个串口之间 从硬件来说出现引脚复用了吗

网友H:
串口初始化以及引脚初始化都确认过了吗

网友I:
两个串口的中断函数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吗  都开启中断使能了没有

网友J:
引用 楼主:
CPU串口没问题,“那种灰色2.54mm间距并口线的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将RS-232和RS-485线挨在一起,用RS- ...

如果485不稳定的话 可以考虑把485的地线也接上

网友K:
还有就是RS485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选择,会影响波特率,波特率过高,会出现接收数据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