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M1530的CAN通信主从机示例

楼主(2023-02-10):
NM1530 系列最高运行频率可达 72 MHz,工作电压为 2.5V ~ 5.5V,工作温度 - 40℃ ~ 105℃,因此 NM1530 适用各类高性能、高集成度和低成本的应用。 NM1530 系列内嵌 128 kB 的程序 Flash,数据 Flash 4 kB ( 于 128 kB 程序 Flash 版本可配置大小)、用于 ISP 功能的 8 kB LDROM 和 16 kB 的 SRAM。

NM1530 系列具备专为马达驱动开发的EPWM、MDU (电机驱动单元)、QEI (编码器介面)及 ECAP (输入捕捉) 模组。另外,集成了很多系统级外设功能,如: I/O 口、定时器、串口、SPI、I²C、ADC、 OP、看门狗定时器、比较器及欠压检测。

此外,NM1530 系列支持 ISP (在系统编程) 和 ICP (在线电路编程) 功能,允许用户不用将芯片从实际产品上取下来就可以更新程序。

网友A:
关键还支持16通道个12位的ADC,还有内置的放大器。

网友B:
有坛友调试过了吗  好调试吗  我用st的没有调试过 也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C:
这个自带的can需要外接多大的晶振呢

网友D:
看模块图 就是做电路图的时候直接引出线就行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支持16通道个12位的ADC,还有内置的放大器。

内置放大器的用途是不是用于采集微小信号呢

网友F:
外设丰富 基本上能满足我们所有的应用了

网友G:
框图里边4-24Mhz的晶振是说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