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监测多通道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的四种工作模式

楼主(2023-02-10):
工程监测多通道振弦模拟信号采集仪VTN的四种工作模式

   VTN是多通道振弦、温度、模拟传感信号系列数据采集仪,可对32通道振弦频率、32通道热敏电阻或DS18B20温度传感器、32通道模拟量传感器(电流或电压)进行实时在线采集或全自动定时采集存储工作;预留一路可调电源输出为模拟传感器定时供电;程控多路DAC输出,可以用于将振弦频率信号实时转换为模拟信号输出。设备支持RS485数据接口(支持Modbus或自定义AABB简单通讯协议)可以直接接入测控系统(如PLC、无线数据传输设备等)。

VTN4XX 有四种工作模式,实时在线、定时开机和手动开机。 三种工作模式均通过拨码开关进行设置。
详见“2.2.3 拨码开关” 说明。
上电自启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只要外接了电源, VTN 一直处于开机状态,永不关机。 VTN 会在参数预定的时间间隔自动存储数据、发送数据。
手动开机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仅可通过手动按键开机和关机(永远不会自动开机和关机)。
定时采发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 VTN 自动的以预设的时长间隔自动开机、采集传感器数据、存储、发送, 在数据存储或者数据发送工作完成后自动关机,等待下次自动开机。
指令驱动模式: 在此模式下,设备始终处于开机状态,振弦测量停止。当收到 MODBUS 协议的传感器通道数据读取指令时自动开始测量并在测量结束后响应指令(回传 MODBUS 读取指令数据包)。详见“6.14MODBUS 指令驱动测量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