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图中的元器件是啥啊

楼主(2023-02-10):
左边的看起来应该是个电容(是啥类型的电容,三个腿的),右边的是啥管子,两个好像都是接在电流互感器上面的

网友A:
@王栋春 :金属探测装置
坛主的回复速度快啊
@pleee :请问楼主这是一款什么设备上的线路?
找到了,淘宝识图果然是个好东西

网友B:
请查阅附件,或者去村田的网站找找。

网友C:
长见识了,谢谢楼上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