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使用 Nano130控制MPU9250传感器

楼主(2023-02-10):
本范例介绍如何使用 NANO130 与运动传感器 MPU9250 通讯以获取设备的运动轨迹和方向。
首先,Nano130 通过 I2C 接口对 MPU9250 进行初始化,设定模式为 Measurement Mode,取样频率为 125Hz,频宽为 5Hz,加速度测量范围±2g,角速度测量范围±2000 dps。
然后,通过 I2C 总线发出指令获取 MPU9250 测量到的九个数值,我们可以拿这些数值来做一些有趣的应用,比如,用加速度及角速度值记录移动轨迹,用磁力数值判断移动方向。
首先初始化 MPU9250:
// Init MPU9250
void Init_MPU9250(void)
{

    I2C0_Write(GYRO_ADDRESS, PWR_MGMT_1, 0x00);
    I2C0_Write(GYRO_ADDRESS, SMPLRT_DIV, 0x07);
    I2C0_Write(GYRO_ADDRESS, CONFIG, 0x06);
    I2C0_Write(GYRO_ADDRESS, GYRO_CONFIG, 0x18);
    I2C0_Write(GYRO_ADDRESS, ACCEL_CONFIG, 0x01);
}
MCU 通过 I2C 获取 MPU9250 传感器测量到的加速度值,角速度值和磁力计值: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Obtaining Accelerometer values (RAW Data)
        * @param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Obtaining Accelerometer values
  */
void READ_MPU9250_ACCEL(void)
{
    BUF[0] = I2C0_Read(ACCEL_ADDRESS, ACCEL_XOUT_L);
    BUF[1] = I2C0_Read(ACCEL_ADDRESS, ACCEL_XOUT_H);
    T_X =   (BUF[1] << 8) | BUF[0];
    T_X /= 164;

    BUF[2] = I2C0_Read(ACCEL_ADDRESS, ACCEL_YOUT_L);
    BUF[3] = I2C0_Read(ACCEL_ADDRESS, ACCEL_YOUT_H);
    T_Y =   (BUF[3] << 8) | BUF[2];
    T_Y /= 164;
    BUF[4] = I2C0_Read(ACCEL_ADDRESS, ACCEL_ZOUT_L);
    BUF[5] = I2C0_Read(ACCEL_ADDRESS, ACCEL_ZOUT_H);
    T_Z =   (BUF[5] << 8) | BUF[4];
    T_Z /= 164;

}

/**
  * @brief      Obtaining gyroscope values (RAW Data)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details    Obtaining gyroscope values
  */
void READ_MPU9250_GYRO(void)
{

    BUF[0] = I2C0_Read(GYRO_ADDRESS, GYRO_XOUT_L);
    BUF[1] = I2C0_Read(GYRO_ADDRESS, GYRO_XOUT_H);
    T_X =   (BUF[1] << 8) | BUF[0];
    T_X /= 16.4;

    BUF[2] = I2C0_Read(GYRO_ADDRESS, GYRO_YOUT_L);
    BUF[3] = I2C0_Read(GYRO_ADDRESS, GYRO_YOUT_H);
    T_Y =   (BUF[3] << 8) | BUF[2];
    T_Y /= 16.4;

    BUF[4] = I2C0_Read(GYRO_ADDRESS, GYRO_ZOUT_L);
    BUF[5] = I2C0_Read(GYRO_ADDRESS, GYRO_ZOUT_H);
    T_Z =   (BUF[5] << 8) | BUF[4];
    T_Z /= 16.4;

}

/**
  * @brief      Obtaining Magnetomet values (RAW Data)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 @details    Obtaining Magnetomet values
  */
void READ_MPU9250_MAG(void)
{
    I2C0_Write(GYRO_ADDRESS, 0x37, 0x02); //turn on Bypass Mode
    CLK_SysTickDelay(10000);
    I2C0_Write(MAG_ADDRESS, 0x0A, 0x01);
    CLK_SysTickDelay(10000);
    BUF[0] = I2C0_Read(MAG_ADDRESS, MAG_XOUT_L);
    BUF[1] = I2C0_Read(MAG_ADDRESS, MAG_XOUT_H);
    T_X = (BUF[1] << 8) | BUF[0];

    BUF[2] = I2C0_Read(MAG_ADDRESS, MAG_YOUT_L);
    BUF[3] = I2C0_Read(MAG_ADDRESS, MAG_YOUT_H);
    T_Y =   (BUF[3] << 8) | BUF[2];

    BUF[4] = I2C0_Read(MAG_ADDRESS, MAG_ZOUT_L);
    BUF[5] = I2C0_Read(MAG_ADDRESS, MAG_ZOUT_H);
    T_Z =   (BUF[5] << 8) | BUF[4];
}
通过串口 1 将获取的数值打印出来:
READ_MPU9250_ACCEL();  // Gravity acceleration 0.01g
        printf("ACCEL:  X: %4d  Y: %4d  Z: %4d   /0.01 g\n", T_X, T_Y, T_Z);

        READ_MPU9250_GYRO();      //angular velocity 1dps
        printf("GYRO :  X: %4d  Y: %4d  Z: %4d   /1 dps\n", T_X, T_Y, T_Z);

        READ_MPU9250_MAG();       //Magnetometer
        printf("MAG  :  X: %4d  Y: %4d  Z: %4d   /0.6 uT\n\n\n", T_X, T_Y, T_Z);

网友A:
与6050的接口和命令是一样的吧

网友B:
Nano130控制MPU9250是通过什么方式控制的饿呢

网友C:
应该是通过iic通讯接口进行的控制 通讯内容应该是已经定义好了的

网友D:
MPU9250回传的数据是原始数据,还得需要辅助算法得到位置

网友E:
返回的数值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呀  还需要处理吗

网友F:
感觉这些微型传感器的接口绝大部分都是iic接口的

网友G:
需要算法计算位置吧

网友H:
一般来说 我们用一条iic总线外挂很多设备 是不是尽量要求这些设备的协议是一样的才比较方便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