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DC传输

楼主(2023-02-10):
STM32可以同时6路ADC传输吗

网友A:
你说的是DMA传输还是说采集之后的数据传输到芯片外?这个需要描述清楚,不然别人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啥,传输到芯片外的书可以多个通道都传输的,DMA的话要看你配置的通道设置。

网友B:
楼主是说能支持6路通道还是同一时刻得到6路结果?
对于第一种情况,大多数芯片都可以。
对于第二种情况,需要6个独立的ADC模块,我目前只查到G4系列有5个独立AD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