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NUCLEO-F429Zi板子LAN8742A NRST的问题

楼主(2023-02-11):
在stm32NUCLEO-F429Zi开发板中关于LAN8742A有一个pin为NRST,原理图中显示该pin经过一个0R(SB177)电阻与stm32的复位引脚相接,但是LAN8742A的程序中需要对这个引脚进行操作,因此,使用网口时是否需要将该0R电阻去掉,任意接一个GPIO过去作为复位引脚

网友A: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复位吧,上电就可以复位的

网友B:
属实去掉0R电阻吧,然后接任意一个IO才行

网友C:
你做的对的,用任意IO能好点

网友D:
0R去掉就好了,不去掉的话,MCU可能就不好使了

网友E:
去掉吧,不然整个系统都重启可就不好玩了

网友F:
官方这么设计,估计就不用复位了吧

网友G:
你应该都可以不用复位LAN8742A

网友H:
其实去不去都行吧,官方这么设计了,应该就会考虑复位问题吧

网友I:
为啥要接在RST上呢?是不是因为上电同步复位啊?

网友J:
我觉得是不需要去掉,官方的图纸吧这是

网友K(2023-05-23):
楼主从哪里下载的例程源码?

网友L:
不需要,这个是上电复位,如果需要单独复位以太网芯片可以通过命令老实现。

网友M:
应该上电就复位了吧